[PCB] 刚学习AD10第一次制板

楼主(2016-03-22):
大家好,新手第一次尝试制板预料之中的出现了很多问题;
AD10警告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
和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 pads;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请指教

网友A:
designe-ruler下面,找到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和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 pads,把前面勾去掉
这两个规则一般情况下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