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一种瞬时强电电流检测方法

楼主(2016-03-22):
这是我常用的瞬时电流测量方法之一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43354838/QQ/WinTemp/RichOle/HBQSAK%60KMGC_I~P$4DOOA16.png

楼主:
图片怎么发不出来呢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43354838/QQ/WinTemp/RichOle/HBQSAK%60KMGC_I~P$4DOOA16.png

网友A:
"高级模式"。。。。。。。。。。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强电瞬时电流直接测量

网友A:
选了文件,上传之后,再点一下这个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强电瞬时电流直接测量再试试

网友B:
此电路有不足的地方,在正常时,二个三极管在包和时,与非门的输出都是高,高电平输出跟地去连是不是有问题啊。最好输出端串一个1K的电阻才对。

网友A:
分流器的电压本来就没有多少,衰减几百倍,已经是uV级别了。。。。。。。。

网友A:
精密到10万分之一的电阻,会比其他手段全部元件都贵。

网友C:
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测100KHz以上的电流。

网友:
每增加一级放大,就增加一点失真。
放大的级数越多,失真就越大。

网友D:
关键是电流具体大小要怎么测量呢。。。最后的触发器只能输出一种状态,表示有大电流流过吧

楼主:
把R3、R6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大,放大环节可要可不要了;R3、R6的值过大,会引起运放U1的零漂,实际布板时需要考虑这一点,我处理时,U1及之前的部分大面积敷铜,这种应用我在多种场合用过,没有问题,后面的回差部分用起来也非常可靠,200Kz的霍尔电流互感器用起来也慢,不能满足高速场合的过流保护问题,这在对IGBT过流且防死区控制时很有效,用来刹车效果非常好

楼主:
我处理后的前置放大部分U1产生的工频电磁感应幅度在3-5mv左右,这个消除不掉,所以后级的放大环节需要考虑放大倍数,前面的5M欧电阻主要防止强电进入电路过流,我在实际中限制强电串入的电流为22uA以下,即使串入的是直流,U1也是安全的,

楼主:
对不规则信号进行有效值积分可以测得电流RMS值,可以用multisim进行电路建模仿真设计实现,图上的这个电路主要应用方向是高速场合的过流保护

网友E:
如果只是判断瞬时强电流的有无,只需要弄一个霍尔元件在载流导线旁边即可。如果想灵敏度和准确度稍高一点,可弄个磁环,开个缺口,把线性霍尔元件插在缺口中,对霍尔输出电压进行采样判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