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异或妙用

楼主(2016-03-22):
                             #include <string.h>
void main(void)
{
int a=15,b=24;
printf("a=%d b=%d\n",a,b);
a=a^b;
b=b^a;
a=a^b;
printf("a=%d b=%d\n",a,b);
}
a=15   0000 1111  ^
b=24   0001 1000
           0001 0111    =23
           0000 1111   =15
           0001 1000    =24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交换算法,和那个传统的时间一样,却是省略了一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