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使用fromelf反汇编keil生成的AXF文件

楼主(2016-03-22):
从fromelf这个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到它是用来处理elf文件的,elf 全称 Executable and Linking Format ,这种文件是gcc编译出来的,而我们使用的axf全称 Arm executable File ,是由keil或者ads编译出来的,两者在格式上有些区别,但里面包含的符号表,调试信息,汇编基本是相同的。keil生成的hex就是调用的fromelf将axf转换而来的,所以你编译后可以在输出文件中同时看到axf和hex文件。

fromelf有2种模式:常用的生成的bin文件是使用的format conversion mode,还有一种text mode模式就是用来生成反汇编的text文件的。

text模式介绍如下: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不指定输出格式的话,那么默认就是--text格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给--text 指定几个options的话我们可以省掉--text 而只使用相应的[options就可以,我下面的处理中将会省掉--text。

--text的几个options介绍:下面要使用的反汇编是-c

用fromelf把axf反汇编有2中方法,一种直接在windows环境中使用,一种和生成bin文件那样在keil编译后调用。
1)windows 窗口下进行:
❶:将我们生成的axf文件复制到keil安装目录的下ARM\ARMCC\bin目录下,

❷:在这个窗口中不要选中任何文件的前提下按下键盘的Shift键然后单击鼠标的右键选中“在此处打开命令窗口”,

❸:在打开的CMD窗口中输入下面的命令并回车,
  1. fromelf -c F303RE.axf -o F303RE.txt

楼主:
❹:然后就可以生成反汇编文件F303RE.txt文件,

2)在keil里面直接调用和生成bin文件差不多,我们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1. fromelf -c -o "$L@L.txt" "#L"

如果你感觉上面的命令比较难懂,也可以使用下面的稍微好理解的命令,不过一定要注意你生成的axf的文件的路径和工程文件所在路径的对应关系,否则可能会调用失败,
  1. fromelf -c  .\output\F303RE.axf  -o  .\output\F303RE.txt

楼主: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反汇编文件F303RE.txt,使用notepad++打开这个文件,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c语言汇编成的代码,我们还是使用上面提到的昨天的那个帖子的LR的值0x080002bd,因为M3/M4内核使用的Thumb指令会要求最低bit0为1,所以我们此处的LR 应该为 0x080002bc  在notepad++里面ctrl+f打开查询窗口输入0x080002bc  然后回车,我们发现定位的代码和昨天定位的一样,就是那句对0地址赋值0的代码,至此,我们也就通过反汇编axf找到导致程序跑飞程序的代码了。

formelf 命令的功能相当强大,平常我使用到只是生成bin反汇编axf这些基本的,由于人比较懒用不到的就不想看这些英文文档,下面附件中的fromelf的说明文档详细介绍了它的其他的功能,希望那位兄弟有兴趣研究了分享下。

网友:
我只会用这个命令生成BIN文件,方便之后在其他单片机里面下载使用。

网友A:
arm-none-eabi-objdump  -S 1.o

就出来啦,这个有什么用,那么多汇编怎么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