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合泰单片机SPI问题

楼主(2016-03-22):
用合泰单片机HT66F70A 在写SPI的读取字节函数时,发现temp_send_data无法赋值给_simd 寄存器,大家知道怎么回事不阿?

unsigned char SPI_ReadWriteByte(u8 data)
{
    volatile u8 temp_receive_data;
    volatile u8 temp_send_data;
        do        {
                        _wcol = 0;                      //wcol=0  WCOL:SPI 写冲突标志位
                         temp_send_data=data&0xff; //get 8 bits
                        _simd = temp_send_data;   //write data into simd
                _clrwdt1();                          //clear wdt
                    _clrwdt2();
                }while(_wcol == 1);                  //data is transferring?

                while(_trf == 0)                  //spi data transfer is completed?
                {
                        _clrwdt1();                          //clear wdt
                        _clrwdt2();
                }
                _trf = 0;                                  //clear trf
                temp_receive_data = _simd;    //read data from simd
                return temp_receive_data;
}

网友A:
_simd = temp_send_data;   //write data into simd
那你试试在这条语句后面加上一个小延时,之后再把串口函数添加到工程中,之后再这条语句或是附近加上串口发送一个任意数据,目的是你要确保程序是执行到了这里且已经把这条语句给执行了的,串口助手接到数据证明这里的语句是真的执行了的。之后你可以在这里加上一个死循环或是其他的然后调用编译环境里面的寄存器查看界面,看看是否在调试环境下也没进去。我这是STC51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B:
我最近也在想用合泰的单片机啊,请教一下楼主,合泰的OTP和Flash单片机的开发工具需要多少钱,是用C开发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想用合泰的单片机啊,请教一下楼主,合泰的OTP和Flash单片机的开发工具需要多少钱,是用C开发么 ...

可以用C开发。编译器有专门的EDA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