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片XTR115输出2路4~20mA电流环,结果发现这2路输出的电流不能共地

楼主(2016-03-22):
我要输出2路4~20mA电流,所以用了2片XTR115,每一路的电流输出已经正常了,但经过实际测试,发现2个XTR115的输出不能用同一个电源供电,也就是说用它输出的2路4~20mA电流是不能共地的,这情况客户不能接受,因为客户需要的2路电流是在同一个电源系统下,难道用2片XTR115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吗?

网友A:
你说的共地是什么意思,客人端完全可以一个电源供电,一个电源正端,二个回流端,客人端各接一个取样电阻再并接到电源负端,这不是同一个电源了吗?

网友A:
如果客人要的产品四线制(三线制),你做成二线制的,当然是不符合客人的心意了。

楼主:
你没用过XTR115这款芯片吧

网友B:
XTR115确实无法完成你的任务,因为它的电流反馈是电源负的线上,而你前端的2路信号应该是共地的。
简单的处理办法,放弃XTR115,用一片LM358运放搭建一个高端输出的电流源吧。

网友C:
分离器件做可以比较灵活,不过需要考虑隔离问题

网友D(2018-04-28):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共地是什么意思,客人端完全可以一个电源供电,一个电源正端,二个回流端,客人端各接一个取样电阻再 ...

XTR115 两路4-20ma输出是这样应用吗?

每一路的工作电流只有0~4mA,+24V供电(共地)需要8mA, 你两线制会工作正常

网友E:
连客户的需求,怎么连线都没有搞明白,就设计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连客户的需求,怎么连线都没有搞明白,就设计啦!

我不是楼主,知识顺带问这个问题  要不我从新开一帖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楼主,知识顺带问这个问题  要不我从新开一帖子

只要传感器是绝缘的,这样接当然可以的。
否则n路要n路隔离24V,不可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只要传感器是绝缘的,这样接当然可以的。
否则n路要n路隔离24V,不可能的。 ...

传感器绝缘的?  你打错了吧?  是不是说隔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绝缘的?  你打错了吧?  是不是说隔离的?

绝缘和隔离有啥区别?

网友E:
热电阻,一般是绝缘的,万一绝缘层破了,就和外壳或者其它传感器短路。
比如NTC电阻,外边的绝缘层很薄的。
还有热电偶,也有绝缘的和非绝缘的区分。
普通传感器,有真正意思的隔离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XTR115确实无法完成你的任务,因为它的电流反馈是电源负的线上,而你前端的2路信号应该是共地的。
简单的处 ...

你能看看我发的图,否这样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能看看我发的图,否这样用?

7楼的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XTR115 两路4-20ma输出是这样应用吗?

功能上可实现,必须是低端采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功能上可实现,必须是低端采样。

低端采样,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低端采样,啥意思?

因是共电源的,在低边是采样电流信息的。变送输出控制原理也是低边采样的。是25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