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TXCO VS XTAL rf ic上使用会有啥区别?

楼主(2016-03-23):
RF, ic, ov
TXCO VS XTAL rf ic上使用会有啥区别?
在成本不敏感的情况下,请问 TXCO在RF IC上使用,会提高性能吗?

网友A:
TCXO(Temperature Compensate X'tal (crystal) Oscillator)
TCXO是通过附加的温度补偿电路使由周围温度变化产生的振荡频率变化量削减的一种。
温度补偿型石英晶体谐振器,最大特点是精度高, 当然成本也会有所提高。

楼主:
嗯,无源的, +-10ppm 的 也挺便宜的,好像,有没有啥型号推荐几个32MHz 有源的也推荐几个。。。TI官方上的EPSON晶振好像不大好买。

楼主:
性能 TXCO会不会 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