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国外带回来的电子产品,接上220v就烧掉了

楼主(2016-03-23):
从国外带回来的电子产品,也是220v/50Hz的但是拿回来接上电就烧了?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我们用的市电电压实际值比国外的要高出很多?

网友A:
反正美国的市电是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美国的市电是110v

意大利带回来的,说明书上面也写着220v/50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大利带回来的,说明书上面也写着220v/50hz

啊,那就不应该烧的啊。看看是不是转换插头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那就不应该烧的啊。看看是不是转换插头有问题?

产品上面是3根线,两个标了“~~"另外一个标着地,我只接了 交流点的部分,地是空出来的

网友B:
拆开看啊

网友C:
在国外购买的电子产品,7成以上的可能就是国内产的,

网友D:
检查有没有110V和220V的转换开关。

网友E:
可能需要转换

网友F:
习惯就好,我这里这种事情出了很多了
国内电力环境不好导致的.
你量下你家里插座电压是不是230-240V之间,是的话就恭喜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习惯就好,我这里这种事情出了很多了
国内电力环境不好导致的.
你量下你家里插座电压是不是230-240V之间,是 ...

反正不是220,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习惯就好,我这里这种事情出了很多了
国内电力环境不好导致的.
你量下你家里插座电压是不是230-240V之间,是 ...

仅仅高出额定电压一二十伏,是不会导致电器烧坏的,如果这都能导致电器烧坏,那说明这个电器不是合格的产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仅仅高出额定电压一二十伏,是不会导致电器烧坏的,如果这都能导致电器烧坏,那说明这个电器不是合格的产 ...

+1,10%的波动太正常了

网友J:
多半是因为电器适用于110v的电.
为啥要到国外买电器呢?搞不好当了一轮搬运工发现还是国产的,但是不适用于国内电压.

网友K:
如果确认是220V的绝对不会上电就烧,检查是否真是220V的,以及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L:
你就不能发个照片,光说有毛用。

网友M:
只要是适合220V电压的产品,即使接250V也不会烧,如果是一下子就烧,肯定有问题。
要么是110V的,要么是接错线了。还有一个可能,你运气太差,这个产品质量有问题。

网友N:
只能拆开分析下了;

网友O:
应该是国内产的水货!

网友P:
反正你是电子工程师,修修电源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权当练练手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在国外购买的电子产品,7成以上的可能就是国内产的,

网友Q:
拆啊。国人的强项啊。看是不是Made in China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反正美国的市电是110v

美国好像是120V/60HZ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习惯就好,我这里这种事情出了很多了
国内电力环境不好导致的.
你量下你家里插座电压是不是230-240V之间,是 ...

。。。。。,我把产品拆开了,简直不敢相信是意大利的产品,双向晶闸管保护电路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半是因为电器适用于110v的电.
为啥要到国外买电器呢?搞不好当了一轮搬运工发现还是国产的,但是不适用于国 ...

好多国家都是用的220~230,只有少数国家是1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确认是220V的绝对不会上电就烧,检查是否真是220V的,以及接线是否正确。 ...

肯定是没接错的,产品我看了一下,双向可控硅一直打火,而且保护电路也没有。

网友K: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没接错的,产品我看了一下,双向可控硅一直打火,而且保护电路也没有。 ...

那就检查是哪里出的问题,进而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