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编译出错-新手问题

楼主(2016-03-23):
   本人第一次接触PIC芯片,公司有个程序需要维护,但出现图片中报警,请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你看下文件属性被设置为只读了!

楼主:
怎么弄,文件修改后还是一样

网友B:
貌似是没有编译器,楼主新建工程,选择好编译器,然后添加新文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