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帮忙推荐一款几毛钱的单片机资源只要定时器就可以了

楼主(2016-03-23):
我是做汽车灯的,想实现一个功能就是按下开关,车灯会慢慢从暗到亮最后达到最亮,一直保持最亮,弹起开关,灯从最亮慢慢变暗,最后一直保持最暗。用单片机的PWM信号驱动恒流IC的PWM脚。为了节省硬件PWM,我打算用定时器来模拟硬件PWM,大家有没有不超过5毛钱的单片机?最好能用C语言开发,为了节省外围的电路,要自带复位和RC振荡电路的。

网友A:
国产的单片机,OTP的有许多,我现在用的是含税0.25的8引脚单片机,只有定时器。

网友B:
我这边有的,您可以联系我,联系方式见签名!

网友B:
目前,带PWM的MCU都能满足你的价格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带PWM的MCU都能满足你的价格要求的!

好,我加一下你QQ。

网友C:
LZ我们有,可以加我QQ了解一下。联系方式见签名,谢谢!

网友D:
我们一有款单片机能满足你的要求,还可以为你免费开发和烧录

网友E(2016-11-14):
引用 网友B:
目前,带PWM的MCU都能满足你的价格要求的!

你好。sop8封装  单片机   带一路PWM , 两毛钱左右的(10K 量),求推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单片机,OTP的有许多,我现在用的是含税0.25的8引脚单片机,只有定时器。 ...

是含税0.25的8引脚单片机 ,求推荐。

网友F:
去年用过PIC12F1501,8个脚的,估计国产,台湾兼容的大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含税0.25的8引脚单片机 ,求推荐。

是国产OTP单片机,型号是MC30P6040,晟矽微的
最新的型号是MC30P6080,价格要贵3分左右,但有两路定时器及三路PWM输出口

网友G:
没有什么量的产品也在抢!

网友H:
我有带恒流反馈的单片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单片机,OTP的有许多,我现在用的是含税0.25的8引脚单片机,只有定时器。 ...

你好,请问你现在用的是哪个品牌的单片机呢,方便加下我QQ3174866004进一步沟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你好,请问你现在用的是哪个品牌的单片机呢,方便加下我QQ3174866004进一步沟通吗? ...

现阶段,我简单产品用的是国产OTP单片机,型号是MC30P6040,晟矽微的
最新的型号是MC30P6080,价格要贵3分左右,但有两路定时器及三路PWM输出口
可以通过QQ 120778093联系我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单片机,OTP的有许多,我现在用的是含税0.25的8引脚单片机,只有定时器。 ...

什么牌子啊,介绍下

网友K:
不建议你使用那些几毛钱的mcu,我自己也是做汽车电子的,这些便宜货就是给自己制作麻烦,会有各式各样奇葩的问题等着你

网友L:
PWM可以用软件来做吧?

网友M(2016-12-15):
同求便宜的国产8脚mcu,有定时器即可, QQ89992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