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USB线过长,怎么处理?加共模加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6-03-23):
现在PCB上有个USB模块,USB模块距离USB端口大概有50mm,加上约1m长的usb数据线,发现辐射挺大的,想在usb模块和usb端口加个共模电感抑制辐射,是否有效?
如果加的话是靠近模块和靠近USB端口?谢谢

网友A:
工模电感有效,加在USB接口的位置

网友B:
有效,靠近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模电感有效,加在USB接口的位置

按道理说,PCB有USB模块,USB应该是个信号源头,不应该在信号源头放共模电感进行消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效,靠近USB口,

按道理说,PCB有USB模块,USB应该是个信号源头,不应该在信号源头放共模电感进行消除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道理说,PCB有USB模块,USB应该是个信号源头,不应该在信号源头放共模电感进行消除么? ...

如果加在源头,那么USB模块到USB端口还有50mm距离,那这段距离引入的共模干扰就无法滤除,若保险起见,可以源头和接口端都加共模电感,当然成本也增加了,一般都是放置在接口处,也可以增加电容到地滤波。

网友D:
为什么是共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是共模信号

你好 你的意见是?

网友E:
如果是2.0的 那么在端口位置  先防护后滤波

网友F(2021-11-30):
引用 楼主:
按道理说,PCB有USB模块,USB应该是个信号源头,不应该在信号源头放共模电感进行消除么? ...

有效,靠近USB口,要了解辐射发射的本质,共模电流通过电缆辐射出去,如果放在源头,那么从源头到USB口这段距离是有可能耦合到共模电流的,相当于堵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