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有没有一款串入并出的16位的锁存器

楼主(2016-03-2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速度不是非常高,比如10MHz,完全可以用单片机做

楼主:
有想过用MCU,但除了这法子,没有相应的器件吗?

网友B:
因管脚数问题,没有现成的。可以自己用MCU实现,也可以用可编程逻辑阵列类的芯片实现。

网友C:
与其找不好找的,不如考虑用8位的串起来用?

网友D:
要16位,用2个8位的串入并出芯片级联完全没问题,参考LED点阵屏,岂止16位?。

网友:
做灯饰常用的DM134  串行输入,并行输出,不是三态输出,而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不是32位,也不是8位,而是16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与其找不好找的,不如考虑用8位的串起来用?

正解。这是常用的方法

网友:
TCA6416A iic接口

网友F:
先前用过 DM135B,16位输出,用在点阵看板,这类型的芯片很多厂家都有。

网友G:
一般的都是8位串接成16位或32位的、没用过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