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如何短路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6-03-23):
锂电保护板中控制芯片如果没有短路保护功能,仅仅靠外接PTC保险丝,可靠吗?是否会出现有时候有效保护,有时候不能保护MOS的现象?正确的防止短路的方法应该怎么做?(短路电流和电池电压有关)谢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A:
这个就看MOS管和PTC,谁先扛不住了;
可能PTC还没动作,MOS管先冒烟了呢?

楼主:
自己顶帖,欢迎讨论

网友B:
板凳言之有理,就是看谁更烂

网友C:
如果电池容量较大,最好加放短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池容量较大,最好加放短路电路。

你的意思是最好加“带电流保护”的保护芯片?那种芯片集成了过压保护、低压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等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最好加“带电流保护”的保护芯片?那种芯片集成了过压保护、低压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等功 ...

可以用集成一体化的芯片,也可以用单独的限流保护电路,根据你的需要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集成一体化的芯片,也可以用单独的限流保护电路,根据你的需要选吧。 ...

我知道了,应该是用   电流检测电阻+比较器+MOS驱动电路+MOS  来搭一个电路  。也可以选择集成一体化的锂电保护芯片。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应该是用   电流检测电阻+比较器+MOS驱动电路+MOS  来搭一个电路  。也可以选择集成一体化的锂 ...

是这样,不过限流保护电路有多种形式,未必是比较器形式的,在此,比较器反而不是优选,成本高了。用分立元件搭即可,而集成一体化保护芯片中则多用比较器形式。

网友D(2017-01-05):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不过限流保护电路有多种形式,未必是比较器形式的,在此,比较器反而不是优选,成本高了。用分立 ...

有没有典型的自恢复短路保护电路推荐几个

网友E(2018-10-22):
目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头大

网友F:
这是什么芯片的?芯片检测RCTLD0和RCTLC0的电压,达到一定电压就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芯片的?芯片检测RCTLD0和RCTLC0的电压,达到一定电压就保护。

S8209,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