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XP系统和W7系统显卡分相差很大正常吗?

楼主(2016-03-23):
CPU是速龙635的4核,显卡原来是5700的,鲁大师显卡性能检测21000,温度72度;现在换了一个二手的11年上市7750的显卡,鲁大师显卡性能检测25000,温度26度;电脑系统是XP的,这个正常吗?是否二手7750显卡使用5年的因数而跑不出36000m?店家说非要W7系统才能跑出36000的,XP系统和W7系统鲁大师显卡性能检测相差10000多吗?相差太大了吧?请教高手给以指点指点哦,再此多谢了!!!

网友A:
跟操作系统无关,但跟驱动版本和测速软件的版本有关。另外要注意系统优化,XP使用久了各类垃圾多,容易导致运行速度降低。对于显卡,同样的GPU如果运行频率不同,显存容量和速度不同,表现出的性能也会不同。如果是怀疑显卡有问题,建议用更详细的检测软件测试显卡配置,鲁大师太简陋,其测速指标也不够权威和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