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并口操作LCD时,会影响串口?

楼主(2016-03-23):
stm32并口操作LCD时,会影响串口?,LCD是8位的,采用读改写的方式,会影响串口的数据,怎么办?

网友:
楼主,你说是影响,如何的影响。另外你的并口是什么并口。

网友A:
仔细查看源代码,看是不是在操作过程中有重复IO定义,调用产生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