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单片机PWM输出

楼主(2016-03-23):
环境:

主机:XP

开发环境:MDK4.23

MCU:STM32F103CBT6

说明:

使用内部8M晶振,倍频到64M供给TIM3定时器,PA6(通道1)上产生640K,50%方波

初始化时钟:

//初始化RCC时钟
void init_rcc(void)
{
        //将外设 RCC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RCC_DeInit();
        //内部晶振使能
        RCC_HSICmd(ENABLE);
        //等待工作稳定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LSI的启动,提供给看门狗时钟
        RCC_LSICmd(ENABLE);                                                                                                //打开LSI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RESET);                                //等待直到LSI稳定

        if(1)
        {
                //使能预取指缓存
                FLASH_PrefetchBufferCmd( 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
                //设置 FLASH存储器延时时钟周期数。(设置为延时2个时钟周期)
                FLASH_SetLatency( FLASH_Latency_2 ) ;
                //设置AHB时钟(HCLK)(这时设置为=系统时钟)
                RCC_HCLKConfig( RCC_SYSCLK_Div1 ) ;
                //设置SDIO的AHB时钟(HCLK2)(这时设置为=HCLK),64M
                RCC_PCLK2Config( RCC_HCLK_Div1 ) ;
                //设置APB1外设时钟(HCLK1)(这时设置为=HCLK/2),32M
                RCC_PCLK1Config( RCC_HCLK_Div2 ) ;
                // ADCCLK = PCLK2/8,1M
                RCC_ADCCLKConfig( RCC_PCLK2_Div8 ) ;

                //PLL的时钟来源及倍频的倍数,此处设置为64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RCC_PLLMul_16) ;

                //使能PLL
                RCC_PLLCmd( ENABLE ) ;
                //检测PLL是否就绪
                while( RCC_GetFlagStatus( RCC_FLAG_PLLRDY ) == RESET ) ;
                //设置PLL为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
                //检测系统的时钟源是否是PLL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初始化IO口和定时器:

//设置IO口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设置定时器3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重新将Timer设置为缺省值
TIM_DeInit(TIM3);
//采用内部时钟给TIM3提供时钟源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3);

tim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2;
tim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0;                                                   //计数频率为64M
tim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InitStruct.TIM_Period = 100;                                                         //这个值实际上就是TIMX->ARR,延时开始时重新设定即可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InitStruct);

//设置PWM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ARR预装载缓冲器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开启定时器
TIM_Cmd(TIM3, ENABLE);

楼主:
输出波形:

网友A:
波形很漂亮,感谢分享

楼主:
使用内部8M晶振,倍频到64M供给TIM3定时器,PA6(通道1)上产生640K,50%方波,根据需求还可以自己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