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银**8583报文的问题

楼主(2016-03-23):
前段时间搞银**,把APDU命令搞通了。
现在领导让我查8583包金融常用交互报文。
我查到一个协议,正在看,还查到网上的一些**。
我有点不明白,这个8583报文和APDU命令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非接触IC卡的两种通讯方式?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8583是报文,而APDU是命令,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

网友A:
816的报文结构——APDU

命令APDU 包括头和主体(这可以在上面的图中看到)。头包括CLA,INS,P1 和P2 域。同T0 协议
一样,CLA 和INS 说明了应用的分类和指令。P1 和P2 用来详细说明具体指令,并由每一条[CLA,INS]
指令给出具体定义。APDU 的主体的长度可以改变,它可以作为命令的一部分传送数据到卡的APDU
处理器上,也可以用于传达一个从卡到阅读器的响应。Lc 域说明了作为指令一部分的传送到卡上的字
节数。也就是数据域的长度。数据域包括一定要传送到卡上的信息。该信息允许APDU 处理器执行
APDU 中说明的命令。Le 域以响应APDU 形式说明了返回到阅读器的字节数量。
APDU 的主体以四种形式存在:
情况1:没有数据发送或从卡上接收,所以APDU 只包括头。
情况2:没有数据传送到卡上,但有数据从卡上返回。APDU 的主体上只包含非空Le 域。
情况3:数据传送到卡上,但没有数据从卡上返回。APDU 的主体包括Lc 和数据域。
情况4:数据传送到卡上,同时有数据作为命令的结果从卡上返回。APDU 的主体包括Lc,数据和Le
域。

响应APDU 的结构比命令APDU 的结构简单的多。它包括主体和尾部。主体可以是null 也可以
包括数据域--------决定于具体命令。数据域的长度由相应的命令APDU 的Le 域决定。尾部包括两个
状态信息域,分别为SW1 和SW2。这些域返回状态码,一个字节用来说明错误种类。另一个字节用来说
明具体的命令状态或错误标志。

各个字段的详细含义可参见7816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6的报文结构——APDU

命令APDU 包括头和主体(这可以在上面的图中看到)。头包括CLA,INS,P1 和P2 域。同T0 ...

谢谢!你能告诉我它们是什么关系吗?

网友A:
APDUApplicationProtocolDataUnit--应用协议数据单元。协议数据单元PDU(ProtocolDataUnit)是指对等层次之间传递的数据单位。
8583协议是基于ISO8583报文国际标准的包格式的通讯协议,8583包最多由128个字段域组成,每个域都有统一的规定,并有定长与变长之分。8583包前面一段为位图,它是打包解包确定字段域的关键代替。8583协议多在POS机的开发上使用。

一个是通讯协议,一个是协议的数据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DUApplicationProtocolDataUnit--应用协议数据单元。协议数据单元PDU(ProtocolDataUnit)是指对等层次之 ...

谢谢!再请问APDU是8583通讯协议的数据单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问APDU是8583通讯协议的数据单元吗?

可以这么说,其他的协议也有这个单元。这个单元只是个名字,不同协议的这个单元的格式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说,其他的协议也有这个单元。这个单元只是个名字,不同协议的这个单元的格式是不同的 ...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B:
8583虽然是ISO,看似定义了标准,但是,各个字段的值实际上是各个应用的公司自定义的。
所以说,要想应用ISO8583,网上是找不到任何有实际用处的资料的。和你的合作方签协议,他们自然会给你一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83虽然是ISO,看似定义了标准,但是,各个字段的值实际上是各个应用的公司自定义的。
所以说,要想应用IS ...

你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