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1C8T6内部HSI不准

楼主(2016-03-23):
请教诸位高手,设置MCO输出HSI时钟,用示波器测量发现频率为15.15MHZ,与手册上说的16MHZ差了很多,是什么原因?HSI16CAL读到的值是66,HSI16TRIM的值是0(没有设置这个值)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内部的本来就是不准的            ,这个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本来就是不准的            ,这个很正常

这个偏差也太大了,手册上说在1%以内啊,这个偏差串口通信老是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偏差也太大了,手册上说在1%以内啊,这个偏差串口通信老是出错

那你校准下

楼主:
要一个个芯片去校准?为啥和手册上不说的不致呢?

网友B:
这位兄台,发个STM32L051的例程给我吧,我也在用,谢谢
ycheng@sparkpad.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偏差也太大了,手册上说在1%以内啊,这个偏差串口通信老是出错

手册看错了,那个1%是有条件的

网友D(2016-07-20):
一般内部的都是不准的,不是用来作为严格定时使用的。如果是简单的处理运算,根本就不需要严格,除非你测量时间长度这种问题,必须的用外部的,内部的芯片本身发热就会影响了。

楼主(2016-09-20):
没法解决,加外部晶振了。结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