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AC 220V转DC 12V

楼主(2016-03-23):
电路图见图片  是AC220转DC12的电源   实际电路焊出来  发现三极管Q101非常烫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负载输出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可能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输出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可能功率不够

负载能带的  就是Q101会很烫

网友B(2016-08-11):
引用 楼主:
负载能带的  就是Q101会很烫

测测Q101的开关频率有多大?效率多高

网友C:
这个电路好像被吐槽过好多次啦,挺不安全的。电流大是肯定的啊,发烫也是极其正常的装散热片啊,不管是苹果公司的,还是山寨的充电器都会发烫,所以发烫应该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