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应用] PWMP和PWMN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23):
最近在搞遥控电路 发现电路图上的芯片上写着PWMP和PWMN   而PWMP引脚上有一个TEN标记 接到发射电路上 请各路大神解释一下这三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设计过遥控收到、和编解码电路,好像没涉及到你说的问题,能否上图,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楼主:
之前下载的PDF 里面的发射电路有PW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计过遥控收到、和编解码电路,好像没涉及到你说的问题,能否上图,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

已经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计过遥控收到、和编解码电路,好像没涉及到你说的问题,能否上图,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

27M的遥控 我把它的晶振换成49M  发现49M接收的小车控制不了
49M的遥控换27M的晶振也是这样  27M接收的小车也控制不了

不过当我用逻辑分析仪挂在那个晶振引脚的时候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小车可以控制了
也就是说 没有逻辑分析仪的话 单换晶振是控制不了小车

搜了一下 似乎是晶振起振不了 好像跟电容电阻有关系   有相关资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7M的遥控 我把它的晶振换成49M  发现49M接收的小车控制不了
49M的遥控换27M的晶振也是这样  27M接收的 ...

不知道换晶振(声表滤波器)是为了什么,最好上频谱仪或者示波器看一下输出和震荡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换晶振是为了什么,最好上频谱仪或者示波器看一下输出和震荡频率! ...

我想看看同一个遥控 只换晶振的话能不能控制其他频率的车
因为我测过不同频率的遥控发射芯片引脚输出信号的波形   发现都一样
不同的是外围电路以及晶振 所以我想单换晶振试试能不能控制其他频率的车
目前发现 就算可以也是非常不稳定 是不是外围电路也要跟着改的?

网友A:
对啊!外面的谐振电容、电感是要匹配声表滤波器的(叫晶振其实是不太准确的),只有在最佳谐振频率下,发射功率才最大!

网友B:
接收端连续 15 分钟接收不到正确数据时,关闭 IR 电源,IC 进入 SLEEP 状态,以节省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