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COSIII任务无**常调度,求解答!!

楼主(2016-03-23):
最近在做ZigBee+GPRS与STM32网关通信实验,用的是战舰V3开发板。要实现的功能是:串口1与GPRS串口通信(GPRS暂时用PC模拟收发数据),接收PC端的命令并通过串口3发送给ZigBee协调器;串口3与ZigBee串口通信,接收ZigBee汇集的数据包并通过串口1发送给PC(GPRS)。      两个串口的中断函数都是一样的,串口1的中断函数如下: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OSIntEnter();      //进入OS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接收到数据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USART1_RX_STA&(1<<15))==0)//接收完的一批数据,还没有被处理,则不再接收其他数据
        {
            if(USART1_RX_STA<USART1_REC_LEN) //还可以接收数据
            {
                TIM_SetCounter(TIM3,0);//计数器清空
                if(USART1_RX_STA==0)                //使能定时器3的中断
                {
                    TIM_Cmd(TIM3,ENABLE);//使能定时器3
                }
                USART1_RX_BUF[USART1_RX_STA++]=res; //记录接收到的值
            }else
            {
                USART1_RX_STA|=1<<15;             //强制标记接收完成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清除接收中断
    }
    OSIntExit();     //退出OS中断
}

考虑到任务的实时性,在主程序中加入了UCOS-III操作系统,按照任务优先级先后顺序写了TOUCH任务、GPRS串口通信任务、触摸屏显示任务与LED闪烁任务。GPRS串口通信任务在任务死循环内判断USART1是否接收到PC发送的数据,然后将数据通过串口3发送出去;触摸屏显示任务也同样在任务死循环内判断USART3是否接收到ZigBee协调器发来的数据,然后将数据包进行解析、显示。
      GPRS串口通信任务如下:
void GPRS_USART1_task(void *pdata)
{
    u8 i,rxlen;
    OS_ERR err;

    while(1)
    {
        if(USART1_RX_STA&0x8000)  //USART1接收到GPRS发送的数据
        {
            rxlen=USART1_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for(i=0;i<rxlen;i++) USART3_TX_BUF[i]=USART1_RX_BUF[i];

            USART1_RX_STA=0;            //启动下一次接收
            USART3_TX_BUF[i]=0;         //自动添加结束符
            printf("%s",USART3_TX_BUF);//发送接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3发送给ZigBee协调器
        }
        OSTimeDlyHMSM(0,0,0,20,OS_OPT_TIME_PERIODIC,&err);//延时20ms
    }
}

触摸屏显示任务部分代码如下:
void emwindemo_task(void *p_arg){
while(1)
    {
    if((USART3_RX_STA&0x8000) && (USART3_RX_BUF[0]=='&'))   //接收到从协调器传送的一帧数据
        {
//。。。。。数据解析处理、显示(祥见附件)
            USART3_RX_STA=0;

        }
    GUI_Exec();
    }
}

但下载后的现象是:
      1)用串口助手先给串口1发数据能收到,再给串口3发却始终不能收到且界面也无数据显示,而且LED始终不闪烁;
      2)用串口助手先给串口3发数据能收到且界面数据显示正常,但每发一下LED就闪一下,再给串口1发这时也能收到,但再换给串口3发却又不能收到;
      我对第1个现象的理解就是:由于串口1的任务优先级最高,一旦串口1发生接收中断后始终执行串口1任务(我把它解释为任务死锁),从而导致UCOS无法发生任务调度,从而串口3和LED任务都不能运行;第2个现象,串口1的任务(优先级高)可以打断串口3(优先级低)的任务,但为什么优先级最低的LED任务只执行一次没明白。
      求教原子哥和大神们,如何解决串口通信任务死锁的问题,保证UCOS各任务正常调度?希望给与小弟指点,谢谢!

楼主:
程序源码

网友A:
楼主还没领会UCOS操作系统的使用方法,
建议楼主先拿本操原看看,理论要先行,起码得知道几个基本概念,
,信号量,消息队列,pend, post, 以及临界态。
操作系统中中断的使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