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压电路

楼主(2016-03-23):
大侠们,关于升压IC,突然有个想法:可不可以做到是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的一个固定值呢?比如用34063,当VCC=5v,则Vout=5+10v(升高的假设的固定值);当VCC=15v,则Vout=15+10v(升高的假设的固定值),能做到这样的么?求赐教!

网友:
( 输入电压的绝对值 + 输出电压的绝对值 )<=40V

网友A:
BOOS占空比D=(Vo-Vin)/vo

网友B:
可以做到,把基准电压的"地" 接到输入端去,这样输出电压就可以跟输入电压作比较,输出就会跟随输入端的变化了.

网友C:
把输入当做输出采样地就ok了,不过要反馈信号要光耦隔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到,把基准电压的"地" 接到输入端去,这样输出电压就可以跟输入电压作比较,输出就会跟随输入端的变化了 ...

请教:把基准电压的"地" 接到输入端,那升压IC的工作电压就没法接了,就一个输入电压,请问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输入当做输出采样地就ok了,不过要反馈信号要光耦隔离一下。

请教:把输入当作IC的"地" ,那升压IC的工作电压就没法接了,因为就一个输入电压,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把基准电压的"地" 接到输入端,那升压IC的工作电压就没法接了,就一个输入电压,请问如何处理? ...

用独立的基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把输入当作IC的"地" ,那升压IC的工作电压就没法接了,因为就一个输入电压,请问如何处理? ...

说了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