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技术] 关于linux开机**,224-color的显不出来

楼主(2016-03-23):
如图,上边的黑白的和16-color的都能分别在屏上显示出来,就下边224-color的显不出来。我想改开机logo,网上的教程都是制作224色的图片。我先用系统自带的224色的试试,屏上都显不出来。上边的另外两个可以。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朋友们看看给帮帮忙吧。谢谢了。

楼主:
如果选取224-color的话编译都没问,相应的.c和.o文件都能出来。

因为当时选的是16-color的所以图上的是没有.o文件,但如果选224-color的.o可以出来,因为着急没有截那个图。
所以不知道是哪的问题,黑白的和16-color的都可以。
哪位遇到过或者感觉哪块有问题,请给个提示吧。谢谢。

楼主:
我只需要在内核中加**就行,没有在u-boot里面加。

楼主:
已解决,有人把内核源码改了,改回来就好了。

谁干的?baseline应该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