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创龙 TMS320C665x 一维FFT性能测试程序

楼主(2016-03-23):
分享一个C66x系列FFT性能测试程序。(测试源码见附件。)此程序的作用是评估创龙DSP TMS320C665x数字信号函数库一维FFT计算性能,测试16~262144个实数点FFT性能。程序默认使用软件仿真测试(不计内存延迟),也可使用硬件禁用缓存及使能缓存测试。
        本测试试用CCS5.5,按照工程导入步骤加载FFT_Real_Benchmark.out文件,然后点击程序运行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33A4.tmp.jpg按钮。
l 软件仿真(不计内存延迟)
[TMS320C66x_0]
Test signal
-Include 2V DC Component
-Include 3V AC Component,Frequency:50Hz Phase:-30 Degree
-Include 1.5V AC Component,Frequency:75Hz Phase:90 Degree
-Formula:y=2+3cos(2pi*50t-(30/180)pi)+1.5cos(2pi*75t+*(90/180)pi)
--------------------------- Cache Disabled ---------------------------
----------------------------------------------------------------------
1: 16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16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263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0.263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288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0.28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16 Point FFT Test End
----------------------------------------------------------------------
2: 32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32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295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0.295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297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0.297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32 Point FFT Test End
----------------------------------------------------------------------
3: 64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64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96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0.396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94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0.39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64 Point FFT Test End
----------------------------------------------------------------------
4: 128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128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581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0.581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576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0.576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128 Point FFT Test End
----------------------------------------------------------------------
5: 256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256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138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13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112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112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256 Point FFT Test End
----------------------------------------------------------------------
6: 512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512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2027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2.027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974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97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512 Point FFT Test End
----------------------------------------------------------------------
7: 1024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1024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4520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4.520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4398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4.39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1024 Point FFT Test End
----------------------------------------------------------------------
8: 2048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2048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8753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8.753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8508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8.50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2048 Point FFT Test End
----------------------------------------------------------------------
9: 4096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4096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20046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20.046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9540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9.540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4096 Point FFT Test End
----------------------------------------------------------------------
10: 8192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8192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9767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39.767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8754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38.75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8192 Point FFT Test End
----------------------------------------------------------------------
11: 16384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16384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90484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90.48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88442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88.442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16384 Point FFT Test End
----------------------------------------------------------------------
12: 32768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32768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80605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80.605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76520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76.520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32768 Point FFT Test End
----------------------------------------------------------------------
13: 65536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65536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405914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405.91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97728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397.72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65536 Point FFT Test End
----------------------------------------------------------------------
14: 131072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131072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811427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811.427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795054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795.05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131072 Point FFT Test End
----------------------------------------------------------------------
15: 262144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262144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802688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802.68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769926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769.926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262144 Point FFT Test End
Test Finished!
l 硬件测试(禁用缓存及使用缓存)
修改main.c文件中的代码可选择硬件测试模式,如下图所示:
[C66xx_0]
Test signal
-Include 2V DC Component
-Include 3V AC Component,Frequency:50Hz Phase:-30 Degree
-Include 1.5V AC Component,Frequency:75Hz Phase:90 Degree
-Formula:y=2+3cos(2pi*50t-(30/180)pi)+1.5cos(2pi*75t+*(90/180)pi)
--------------------------- Cache Disabled ---------------------------
----------------------------------------------------------------------
1: 16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16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7558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7.55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7442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7.442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16 Point FFT Test End
----------------------------------------------------------------------
2: 32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32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9380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9.380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9678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9.67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32 Point FFT Test End
----------------------------------------------------------------------
3: 64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64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9494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9.49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20236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20.236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64 Point FFT Test End
----------------------------------------------------------------------
4: 128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128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5840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35.840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7002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37.002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128 Point FFT Test End
----------------------------------------------------------------------
5: 256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256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83414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83.41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86428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86.42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256 Point FFT Test End
----------------------------------------------------------------------
6: 512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512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64924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64.92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68962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68.962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512 Point FFT Test End
----------------------------------------------------------------------
7: 1024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1024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14634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314.63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27308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327.30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1024 Point FFT Test End
----------------------------------------------------------------------
8: 2048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2048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619134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619.13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626648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626.64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2048 Point FFT Test End
----------------------------------------------------------------------
9: 4096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4096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403024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403.02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391810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391.810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4096 Point FFT Test End
----------------------------------------------------------------------
10: 8192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8192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065058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3065.05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2942344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2942.34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8192 Point FFT Test End
----------------------------------------------------------------------
11: 16384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16384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7421890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7421.890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7359204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7359.20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16384 Point FFT Test End
----------------------------------------------------------------------
12: 32768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32768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6034550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6034.550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5501746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5501.746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32768 Point FFT Test End
----------------------------------------------------------------------

楼主:
13: 65536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65536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6493010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36493.010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5923952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35923.952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65536 Point FFT Test End
----------------------------------------------------------------------
14: 131072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131072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76507454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76507.45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75288972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75288.972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131072 Point FFT Test End
----------------------------------------------------------------------
15: 262144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262144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95097318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95097.31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68462636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68462.636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262144 Point FFT Test End
--------------------------- Cache Enabled ----------------------------
----------------------------------------------------------------------
1: 16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16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2034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2.03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638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63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16 Point FFT Test End
----------------------------------------------------------------------
2: 32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32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048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04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257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257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32 Point FFT Test End
----------------------------------------------------------------------
3: 64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64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302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302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513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513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64 Point FFT Test End
----------------------------------------------------------------------
4: 128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128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2080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2.080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2812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2.812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128 Point FFT Test End
----------------------------------------------------------------------
5: 256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256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4246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4.246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828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3.82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256 Point FFT Test End
----------------------------------------------------------------------
6: 512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512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7632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7.632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7307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7.307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512 Point FFT Test End
----------------------------------------------------------------------
7: 1024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1024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4718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4.71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2958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2.95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1024 Point FFT Test End
----------------------------------------------------------------------
8: 2048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2048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27603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27.603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24465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24.465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2048 Point FFT Test End
----------------------------------------------------------------------
9: 4096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4096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55642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55.642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51792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51.792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4096 Point FFT Test End
----------------------------------------------------------------------
10: 8192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8192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17352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17.352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10913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10.913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8192 Point FFT Test End
----------------------------------------------------------------------
11: 16384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16384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05480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305.480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38549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338.549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16384 Point FFT Test End
----------------------------------------------------------------------
12: 32768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32768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704543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704.543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716023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716.023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32768 Point FFT Test End
----------------------------------------------------------------------
13: 65536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65536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855574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855.574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759068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759.068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65536 Point FFT Test End
----------------------------------------------------------------------
14: 131072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131072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4640602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4640.602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3878201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3878.201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131072 Point FFT Test End
----------------------------------------------------------------------
15: 262144 Point FFT Test
-Sampling Period:1s Sampling Frequency:262144Hz Frequency Resolution:1Hz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48638110
-Forward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48638.110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Cycle is 14138131
-Inverse Transformation Execution Time is 14138.1310000 us (CPU Frequency:1000MHz)
262144 Point FFT Test End
Test Finished!

网友A:
最好 是有个结论,比如跟core i7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