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K4外部晶振一直起不来,无奈用内部,求看看原因。

楼主(2016-03-23):
STM8L151K4外部晶振一直起不来,无奈用内部,求看看原因。之前做过一版,外部晶振正常,做二版时就是重新敷了下地,就一致不行,求大神帮忙啊。。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就是很奇怪出不来~~~我查了下电路都是正常的啊。。晶振也换过~单片机也换过就是不行啊。。

网友A:
电容不行吧

网友B:
c36为什么要接电源?

网友B:
看错,你c36的地好奇怪啊

网友B:
还有软件里面第一时间就是要配置时钟,是不是次序有影响。

网友C:
晶振是不是有使能没打开

网友D:
大片的蓝色难道不是GND网络么?为什么和GND标识的铜之间有间隙?

楼主:
打开了的啊。我之前做过一版OK的,后来做第二版,就改了下敷铜,就不行了。。
具体程序:
int main( void )
{
    //Sys_CLK_Config();          //系统时钟打开,外部晶振,不行然后就注释了
   /*下面用的内部晶振*/
    CLK_DeInit();
    CLK_HSICmd(ENABLE);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HSI);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8);

    SineWave_CLK_Config();     //外设时钟打开
    SineWave_GPIO_Config();    //引脚初始化引脚打开
    SineWave_Init(70);         //正弦波初始化
    SineWave_TIM3_PWM_Config(1);//TIM3 PWM 70输出初始化

    SineWave_SET70_Enable(1);    //选择70
    SineWave_ON70_Enable(1);   //打开引脚连接
    EXTI5_Config();
    SineWave_ON70_Enable(0);   //关闭所以输出引脚
    while (1)
    {

    }

}

/**********系统时钟设置************************/
void Sys_CLK_Config(void)
{
  /* Select HSE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HSE);
  /* system clock prescaler: 1*/
  /*以外接最大16M运行*/
  switch (SYSCLKDivNum)
  {
    case 1: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break;
        case 2: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2);  break;
        case 4: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4);  break;
        case 8: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8);  break;
        case 16: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6); break;
    case 64: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64); break;
        case 128: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28);break;
    default: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break;
  }
  while (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YSCLKSource_HSE)
  {}
}

网友E:
电容最好放到晶振远离MCU的一侧

网友F:
芯片有问题,上次我被搞了一周多。

网友G:
用示波器看看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H:
给个ST的设计指南。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I:
是不是自己焊接的   多看一块板,看看供电是否正常,这不是布线问题 ,感觉焊接问题比较大

网友F:
如果芯片内部没下载过程序,晶振是不起振的。排pcb没有要求这么严格,如果要这么严格,stm32设计就很失败。
程序能下载?debug行?

网友J:
我觉得楼上说得非常有道理。晶振的PCB设计并没有这么严格,在普通环境下,晶振还是非常容易工作

网友K:
C36的GND接的很奇怪。
用导线把C36和C35的GND连起来试一下

网友L:
这地看起来好奇怪,示波器测一下吧。

网友M:
买到假货了。。

网友:
是qfn封装吗。中间大地有焊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芯片内部没下载过程序,晶振是不起振的。排pcb没有要求这么严格,如果要这么严格,stm32设计就很失败。 ...

程序能下载成功,用的是SWIM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有问题,上次我被搞了一周多。

你后来怎么解决的??换了芯片么?还是怎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自己焊接的   多看一块板,看看供电是否正常,这不是布线问题 ,感觉焊接问题比较大 ...

焊了20块板,都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C36的GND接的很奇怪。
用导线把C36和C35的GND连起来试一下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
晶振的负载电容CL多大,两颗匹配电容的容值多大?

网友F:
换芯片,从正规厂商买。我一般会在贸泽上买几片。
用过四个仿真器。最后确定芯片问题。现在stm32的翻新货太多,要小心。

网友F:
debug行吗?不行的话一般芯片问题。估计是内部的启动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