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CDC电源模块输出滤波电容选型

楼主(2016-03-23):
电源模块为LH20-10C0515-03,输出滤波电容技术手册推荐值为+5V/2A 380uF +15V/0.3A 120uF -15V/0.3A 120uF,实际应用为 +5V/2A 680uF +15V/0.3A 220uF -15V/0.3A 220uF,领导审板子的时候让我选再大一点的电容,如+5V选2200uF,这个电容是越大越好吗?还是有其他的讲究,请教各位大神了。

网友A:
这么大电流要的,3A都要1500了

网友B:
电容选型要匹配

网友B:
手册上面的电容数值是参考设计

网友C:
参考手册上的数值吧。

网友C:
如果是公司要求了,还是不要自己再修改了。

网友D:
理论上滤波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输出电压就越平滑

网友E:
您好,针对您的提问,我司FAE回复如下:输出端的滤波电容选择,只要不超过技术手册中标明的最大容性负载要求,选择+5V/2A 680uF +15V/0.3A 220uF -15V/0.3A 220uF,没有问题,电容不是越大越好,如果电容超过最大容性负载的要求,就会造成产品的启动问题,而且滤波效果不是电容越大越好,要看纹波噪声的频段。

网友F:
不是都是电容越大越好吗

网友F:
我们一般并联多个电容在上面。

网友F:
越大越好了。

网友F:
最好参考电源芯片的电路

网友G:
选个大点的电容就行了,听领导的。

网友G:
选小了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H:
选大电容的吧。

网友H:
效果来说,电容越大越好。

网友I:
输出滤波电容器对输出纹波电流的旁路作用

网友I:
输出整流滤波电容器的任务主要是旁路开关电源输出的高频交流波纹。

网友:
根据波纹的情况选择电容器

网友:
太大的电容对电源也有影响。

网友J:
推荐大电容。

网友K:
这个电容的数值是不算大。

网友K:
如果效果好点,还是大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