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滤波器运放

楼主(2016-03-23):
想做一个有源滤波器,不知道运放该用哪一种。输入0-2V,截止频率在几十千赫兹。单电源5V左右。
用LM324做过,但是各种失真,甚至出现半波截止,也不知是咋回事。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到底是几十?因为30KHz与90KHz还是有差别的。还有到底是低通、高通或者带通滤波器?楼主提问太随意。

"输入0-2v”,该是脉冲波吧?

网友B:
lm324就别想了,用tl074之类的吧,带宽勉强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