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指导此驱动的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3-23):
把方波送到变压器里去升压,可能是用来打蚊子,单片机输出方波来驱动,就是电路设计得有点烂,两个三极管足够了,而且电阻用得太多。还有Q3的R5串得那么大,升压的能量也很小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方波送到变压器里去升压,可能是用来打蚊子,单片机输出方波来驱动,就是电路设计得有点烂,两个三极管足 ...

能稍微给为讲解下几个元器件的作用吗 那个R5是1欧 我标错了。

网友B:
D1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