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STM32 SPI配置差别

楼主(2016-03-23):
SSM,SSI,SSOE这几个位的配置有差别,以ARM作主控,MX25L3205作从设备为列,如果要用硬件NSS(使能SPI,3205.1=0 关闭SPI   3205.1=高阻)

GD需要 :SSM=0 SSI无意义 SSOE=1
STM:SSM=1  SSI=1  SSOE=1

实测结果

楼主:
管脚模式配成9499 即复用推挽,开路输入,复用推挽,复用推挽

网友A:
这个具体的配置的看相关的pdf资料中关于SPI相关寄存器的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