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8-60的主频配置定时器0输出为何一直是2倍时间关系,请指点

楼主(2016-03-23):
1、主频设置

InitPll(DSP28_PLLCR,DSP28_CLKINDIV);

#define DSP28_CLKINDIV   1

#define DSP28_PLLCR    6

其他没有修改

2、定时器0设置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60, 1);   //CpuTimer0配置分频60M,定时周期1uS

Timer->CPUFreqInMHz = Freq;

Timer->PeriodInUSec = Period;

temp = (long) (Freq * Period);

Timer->RegsAddr->PRD.all = temp;

  Timer->RegsAddr->TPR.all  = 0;    // Set pre-scale counter to divide by 1 (SYSCLKOUT):

Timer->RegsAddr->TPRH.all  = 0;

3、定时器中断 ,定时1秒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if(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1000000)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0;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22 = 1; //测试下来,正常翻转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外部有源晶振:10M
我用示波器测GPIO22,周期一直是4秒,反复配置,都是这样,请问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GPIO22的高电平和低电平各2秒,周期是4秒)

网友A:
这个就看手中设置中的分频倍频参数的。

楼主:
我反复配置,资料都看了好几遍,主频60M,定时器0为1分频,定时器0的定时频率60M,定时1us
但就是时间不对,希望各位大师帮我看看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你的主时钟设置方面的问题的。

网友C:
貌似没错。

楼主:
SysCtrlRegs.PLLSTS.bit.CLKINDIV != clkindiv;
这里面!=是什么意思,从来没见过这么写的

网友D:
!=是不等于的意思

网友E:
查看一下寄存器的手册

网友E:
PLL电路控制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忙,原来问题出在
SysCtrlRegs.PLLSTS.bit.CLKINDIV != clkindiv,看到好多例程这么写,以为是TI的特例,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一直处于分频的状态,也就是分频系数一直为0,感谢大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忙,原来问题出在
SysCtrlRegs.PLLSTS.bit.CLKINDIV != clkindiv,看到好多例程这么写,以为是 ...

感谢分享

网友G:
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G:
查看一下PLL吧。

网友H:
PLL内部倍频

网友H:
你要配置一个什么样的频率?

楼主:
主频60M,外部有源晶振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