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接口的差分对问题

楼主(2016-03-23):
网线接口的差分对是RX+ RX- TX+ TX-  是哪两个为一组差分对。求解

网友A:
1和2,3和6

楼主:
即RX+.RX- 。TX+.TX-为一组?

网友B:
R=接收端
T=传输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即RX+.RX- 。TX+.TX-为一组?

是的,RX+/RX-为一组,TX+/TX-为一组,分别是接收和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