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找一个led驱动ic

楼主(2016-03-23):
想找一款电源管理IC,5V输入,驱动白光LED的,是3串18并 总计54颗灯珠,led的IF=60mA,求推荐IC,谢谢

网友A:
锦锐MCU,CA系列芯片集成LCD/LED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锦锐MCU,CA系列芯片集成LCD/LED驱动

额,不太适合,根本驱动不了这么多led

楼主:
有合适的吗?

网友B:
楼主参考下这颗芯片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C:
你看看上海芯龙的芯片。

网友D:
估计要用dc/dc

网友E:
5V不可以直接串3个吧,你的led是多少V工作的?

楼主:
需要boost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V不可以直接串3个吧,你的led是多少V工作的?

所以才要去找升压的恒流驱动ic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参考下这颗芯片看看是否可以

谢谢,我参考下!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下MPS的DC-DC电源,你有QQ号不?有的话我资料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下MPS的DC-DC电源,你有QQ号不?有的话我资料发给你

3037179435,我现在用的mp3202,电流最大就500mA,不合适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3037179435,我现在用的mp3202,电流最大就500mA,不合适哈~!

你这是用在LCD屏背光驱动上的吗?

网友A:
我们做的炫彩音箱,有88个灯都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