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二次电压波形畸变

楼主(2016-03-23):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在40-50mA的时候二次侧电压波形正弦波正常;在55mA开始升流,二次电压波形开始畸变不再是正弦波了,越升电流二次电压波形畸变越厉害;我的采样电阻是100欧,按要求升流到800mA不要畸变才行,现在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样?

网友A:
输入信号过大,超出线性区 就会这样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改能测到800mA?

网友C:
互感器的变流比是多少?
楼主的这个电路需要R15上的压降不大于100mV。
这个电路其实可以改由R17为负载电阻,互感器本来接地那端接到运放的3脚,另一端直接到运放的2脚,R17减小到目前R15的水平;
当然,运放3脚的分压电阻就不能这样接了,需要再用运放作缓冲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互感器的变流比是多少?
楼主的这个电路需要R15上的压降不大于100mV。
这个电路其实可以改由R17为负载电阻 ...

这个电路怎么改能测到800mA?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互感器的变流比是多少?
楼主的这个电路需要R15上的压降不大于100mV。
这个电路其实可以改由R17为负载电阻 ...

重复问一下:
互感器的变流比是多少?

网友D(2016-06-11):
如果放大器的前级已经失真,可能是采样电阻大了,进入互感器的非线性区,需要减小采样电阻;另外那两个保护二极管在电压较高时也是非线性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