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凌力尔特的电源芯片适合用于移动电源吗?

楼主(2016-03-23):
凌力尔特的电源芯片适合用于移动电源吗?哪款比较适合呢?

网友A:
不怕贵就用吧,可以的。

网友B:
用凌特的DC-DC做移动电源,怕做出的产品卖不出去呀

网友C:
不适合
价格贵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和忠告~~

网友D:
很多种都有,我的单片机在做,不过看每个人的思维l。

网友E:
国内消费者就是什么便宜买什么,所以卖不出去,因为价格高,不是不合适

网友F:
LT的东西绝大部分都相当贵啊,不过有些参数性能那是没得说

网友G:
大品牌,还不错

网友H(2016-06-29):
最先有人用LTC1700EMS  搜搜淘宝,还有人在卖这套板子!

网友I:
就怕价格不适用.

网友I:
CN3781是PWM降压模式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独立对单节锂电池充电进行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和使用简单等优点。
下面是比较好的移动电源方案.
CN3781具有涓流,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适合锂电池充电管理。在恒压充电模式,CN3781将电池电压调制在4.2V,也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电阻向上调整;在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内部的自适应电路能够根据输入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自动调整充电电流,用户不需要考虑最坏情况,可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输入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非常适合利用USB接口等电流输出能力有限的电源供电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