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

楼主(2016-03-23):
新手求问,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与桥式传感器是一种吗?还是配合使用的(在做电子秤时)?

楼主:
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是桥式传感器的一种吗

楼主:
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含有桥式电路吗

网友A:
反了。我的理解,后者是前者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了。我的理解,后者是前者的一种

我的确搞错了,谢谢前辈

网友B:
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的本质是桥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的本质是桥式电路

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有好几种分类的,它们的本质都是桥式电路吗?我是新手,望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有好几种分类的,它们的本质都是桥式电路吗?我是新手,望解答 ...

可能是我见得少,我见到过的应该都是桥式电路

网友C:
旧式是配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