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AD558 + TL494 调试过程中的奇异问题

楼主(2016-03-23):
如图,数模转换器AD558 模拟电压输出范围取 2.55V,馈入为TL494误差放大器,以调节TL494的占空比。原始设计中,电阻R 不存在。

调试过程中,AD558 输入的八位二进制数从255 逐渐减小,输出模拟电压从2.55V逐渐减小,TL494的误差放大器工作正常,输出误差电压非常接近设计值。

AD558 输入的二进制数降160时,AD558第16引脚的电压为1.607V,一切还是正常的。

AD558 输入的二进制数再降低,AD558 第16 引脚的电压不再随输入的二进制数的减小而减小,直到二进制数变为 0,AD558 第16 引脚的电压依然维持在 1.61V 左右。

断开AD558 与TL494的连接,使AD558第16引脚悬空,在255 ~ 0范围内改变输入数据,其输出在电压在2.557 ~ 0.007 V之间变化,说明 AD558 正常。

在AD558悬空的第 16 引脚对地加1K 电阻作为负载,在 255 ~ 0 范围内还是正常。

恢复AD558、TL494 的连接,并在 AD558 第16 引脚对地接电阻,即图中的 R,重新测试,发现AD558 输入数据255递减过程中,AD558能够正常工作的输入数据范围有所扩大;并且,电阻 R 的阻值越小,是AD558 正常工作的输入数据范围越大。

改变电阻 R1 的阻值,反复测试,找到以下规律:

1)        由于TL494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负反馈作用,反相输入端第2引脚的电压总能调节到同相输入端第1引脚的电压值,即 1.63V。说明误差放大器工作正常;

2)        电阻R、Ri 对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分压:V = [ R / (R + Ri0)] * 1.63;

3)        要AD558 输出电压大于V值,AD558 都可以正常工作;

4)        AD558 输出电压等于V值时,再减小输入数据,输出电压就维持在相应的V值而不随输入数据减小而减小。

由此猜测,AD558的输出级,是否为推挽输出,上面的晶体管能够正常工作,而下面的晶体管一直处于截至状态。

AD558输出端,外部电压高于AD558欲输出的电压时,上面的晶体管处于反偏状态而截至,下面的晶体管却依然截至(本不应完全截止)。

由此,是不是可以推断AD558输出级故障?还是,AD558就是这样子的?

由于手头只有唯一的一片AD558,无法进行代换实验。

期待同行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阻3k欧弄大些试试,您现在只考虑558流出但没留意灌入的特性。

谢谢!

我把那个R变小了,510,刚好最大输出是不过流。不过,在输入数据低于20时,还是不变化。

楼主:
还有哪位用到过AD558?给点儿建议。

不然只能去买芯片,去判断是不是个例问题了。

楼主:
是不是没有给分儿的原因呀?哈哈。怎么没人理我呀!

网友B:
558与494之间加一级驱动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8与494之间加一级驱动隔离

是一个好办法,谢谢!

是不是正常的 AD558 都需要这样做?他的输出端不允许加上拉电阻或等效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好办法,谢谢!

是不是正常的 AD558 都需要这样做?他的输出端不允许加上拉电阻或等效的电路? ...

这个就不知道了,正常来说,这些芯片的输出都是对地的吧?
我只是看你的描述,觉得这样也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给你个提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不知道了,正常来说,这些芯片的输出都是对地的吧?
我只是看你的描述,觉得这样也许可以解决你的 ...

谢谢!

我看到 datasheet 上说的低阻抗输出,觉着加上拉电阻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