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DREAMER开发板操作TFT彩屏(9325驱动)驱动代码

楼主(2016-03-23):
////////////////////////////////////////////////////////////
//程序名称:TFT彩屏基本测试
//编写:DREAMER开发板(淘宝)
//简介:本程序对TFT彩屏进行基本的刷屏测试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font\font.h>
#include <sys\sys.h>
#include <lcd\lcd.h>

u16 BACK_COLOR, POINT_COLOR;         //背景色,画笔色

#ifdef  Bus_16                       //条件编译-16位数据模式
void LCD_Writ_Bus(char VH,char VL)   //并行数据写入函数
{
    LCD_DataPortH=VH;
        LCD_DataPortL=VL;
        LCD_WR=0;
        LCD_WR=1;
}
#else                                             //条件编译-8位数据模式
void LCD_Writ_Bus(char VH,char VL)   //并行数据写入函数
{
    LCD_DataPortH=VH;
           LCD_WR=0;
        LCD_WR=1;
        LCD_DataPortH=VL;
        LCD_WR=0;
        LCD_WR=1;
}
#endif
void LCD_WR_DATA8(char VH,char VL)    //发送数据-8位参数
{
    LCD_RS=1;
        LCD_Writ_Bus(VH,VL);
}
void LCD_WR_DATA(int da)
{
    LCD_RS=1;
        LCD_Writ_Bus(da>>8,da);
}
void LCD_WR_REG(int da)
{
    LCD_RS=0;
        LCD_Writ_Bus(da>>8,da);
}
void LCD_WR_REG_DATA(int reg,int da)
{
    LCD_WR_REG(reg);
        LCD_WR_DATA(da);
}
void Address_set(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
{
        LCD_WR_REG(0x0020);LCD_WR_DATA8(x1>>8,x1);          //设置X坐标位置
    LCD_WR_REG(0x0021);LCD_WR_DATA8(y1>>8,y1);    //设置Y坐标位置
    LCD_WR_REG(0x0050);LCD_WR_DATA8(x1>>8,x1);    //开始X
        LCD_WR_REG(0x0052);LCD_WR_DATA8(y1>>8,y1);          //开始Y
    LCD_WR_REG(0x0051);LCD_WR_DATA8(x2>>8,x2);    //结束X
        LCD_WR_REG(0x0053);LCD_WR_DATA8(y2>>8,y2);    //结束Y
    LCD_WR_REG(0x0022);
}
void Lcd_Init(void)
{

//调用一次这些函数,免得编译的时候提示警告
           LCD_CS =1;
        if(LCD_CS==0)
        {
           LCD_WR_REG_DATA(0,0);
           LCD_ShowString(0,0," ");
           LCD_ShowNum(0,0,0,0);
           LCD_Show2Num(0,0,0,0);
           LCD_DrawPoint_big(0,0);
           LCD_DrawRectangle(0,0,0,0);
           Draw_Circle(0,0,0);
         }
        LCD_RD=1;
        LCD_WR=1;
        LCD_REST=0;
        delayms(20);        //此处保证要有5ms以上才能保证复位稳定,推荐20ms
        LCD_REST=1;
        delayms(20);        //此处保证要有5ms以上才能保证复位稳定,推荐20ms
        LCD_CS =0;      //打开片选使能

LCD_WR_REG_DATA(0x0001,0x0100);
LCD_WR_REG_DATA(0x0002,0x0700);
LCD_WR_REG_DATA(0x0003,0x1030);
LCD_WR_REG_DATA(0x0004,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08,0x0207);
LCD_WR_REG_DATA(0x0009,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0A,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0C,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0D,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0F,0x0000);
//power on sequence VGHVGL
LCD_WR_REG_DATA(0x0010,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11,0x0007);
LCD_WR_REG_DATA(0x0012,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13,0x0000);
//vgh
LCD_WR_REG_DATA(0x0010,0x1290);
LCD_WR_REG_DATA(0x0011,0x0227);
//delayms(100);
//vregiout
LCD_WR_REG_DATA(0x0012,0x001d); //0x001b
//delayms(100);
//vom amplitude
LCD_WR_REG_DATA(0x0013,0x1500);
//delayms(100);
//vom H
LCD_WR_REG_DATA(0x0029,0x0018);
LCD_WR_REG_DATA(0x002B,0x000D);

//gamma
LCD_WR_REG_DATA(0x0030,0x0004);
LCD_WR_REG_DATA(0x0031,0x0307);
LCD_WR_REG_DATA(0x0032,0x0002);// 0006
LCD_WR_REG_DATA(0x0035,0x0206);
LCD_WR_REG_DATA(0x0036,0x0408);
LCD_WR_REG_DATA(0x0037,0x0507);
LCD_WR_REG_DATA(0x0038,0x0204);//0200
LCD_WR_REG_DATA(0x0039,0x0707);
LCD_WR_REG_DATA(0x003C,0x0405);// 0504
LCD_WR_REG_DATA(0x003D,0x0F02);
//ram
LCD_WR_REG_DATA(0x0050,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51,0x00EF);
LCD_WR_REG_DATA(0x0052,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53,0x013F);
LCD_WR_REG_DATA(0x0060,0xA700);
LCD_WR_REG_DATA(0x0061,0x0001);
LCD_WR_REG_DATA(0x006A,0x0000);
//
LCD_WR_REG_DATA(0x0080,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81,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82,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83,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84,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85,0x0000);
//
LCD_WR_REG_DATA(0x0090,0x0010);
LCD_WR_REG_DATA(0x0092,0x0600);
LCD_WR_REG_DATA(0x0093,0x0003);
LCD_WR_REG_DATA(0x0095,0x0110);
LCD_WR_REG_DATA(0x0097,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98,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07,0x0133);

}
//清屏函数
//Color:要清屏的填充色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8 VH,VL;
        u16 i,j;
        VH=Color>>8;
        VL=Color;
        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LCD_W;i++)
         {
          for (j=0;j<LCD_H;j++)
                   {
                 LCD_WR_DATA8(VH,VL);
            }

          }
}
//画点
//POINT_COLOR:此点的颜色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
        Address_set(x,y,x,y);//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_DATA(POINT_COLOR);
}
//画一个大点
//POINT_COLOR:此点的颜色
void LCD_DrawPoint_big(u16 x,u16 y)
{
        LCD_Fill(x-1,y-1,x+1,y+1,POINT_COLOR);
}
//在指定区域内填充指定颜色
//区域大小:
//  (xend-xsta)*(yend-ysta)
void LCD_Fill(u16 xsta,u16 ysta,u16 xend,u16 yend,u16 color)
{
        u16 i,j;
        Address_set(xsta,ysta,xend,yend);      //设置光标位置
        for(i=ysta;i<=yend;i++)
        {
                for(j=xsta;j<=xend;j++)LCD_WR_DATA(color);//设置光标位置
        }
}
//画线
//x1,y1:起点坐标
//x2,y2:终点坐标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LCD_DrawPoint(uRow,uCol);//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画矩形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LCD_DrawLine(x1,y1,x2,y1);
        LCD_DrawLine(x1,y1,x1,y2);
        LCD_DrawLine(x1,y2,x2,y2);
        LCD_DrawLine(x2,y1,x2,y2);
}
//在指定位置画一个指定大小的圆
//(x,y):中心点
//r    :半径
void 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
{
        int a,b;
        int di;
        a=0;b=r;
        di=3-(r<<1);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while(a<=b)
        {
                LCD_DrawPoint(x0-b,y0-a);             //3
                LCD_DrawPoint(x0+b,y0-a);             //0
                LCD_DrawPoint(x0-a,y0+b);             //1
                LCD_DrawPoint(x0-b,y0-a);             //7
                LCD_DrawPoint(x0-a,y0-b);             //2
                LCD_DrawPoint(x0+b,y0+a);             //4
                LCD_DrawPoint(x0+a,y0-b);             //5
                LCD_DrawPoint(x0+a,y0+b);             //6
                LCD_DrawPoint(x0-b,y0+a);
                a++;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di +=4*a+6;
                else
                {
                        di+=10+4*(a-b);
                        b--;
                }
                LCD_DrawPoint(x0+a,y0+b);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num:要显示的字符:" "--->"~"
//mode:叠加方式(1)还是非叠加方式(0)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num:要显示的字符:" "--->"~"

//mode:叠加方式(1)还是非叠加方式(0)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mode)
{
    u8 temp;
    u8 pos,t;
        u16 x0=x;
        u16 colortemp=POINT_COLOR;
    if(x>LCD_W-16||y>LCD_H-16)return;
        //设置窗口
        num=num-' ';//得到偏移后的值
        Address_set(x,y,x+8-1,y+16-1);      //设置光标位置
        if(!mode) //非叠加方式
        {
                for(pos=0;pos<16;pos++)
                {
                        temp=asc2_1608[(u16)num*16+pos];                 //调用1608字体
                        for(t=0;t<8;t++)
                    {
                        if(temp&0x01)POINT_COLOR=colortemp;
                                else POINT_COLOR=BACK_COLOR;
                                LCD_WR_DATA(POINT_COLOR);
                                temp>>=1;
                                x++;
                    }
                        x=x0;
                        y++;
                }
        }else//叠加方式
        {
                for(pos=0;pos<16;pos++)
                {
                    temp=asc2_1608[(u16)num*16+pos];                 //调用1608字体
                        for(t=0;t<8;t++)
                    {
                        if(temp&0x01)LCD_DrawPoint(x+t,y+pos);//画一个点
                        temp>>=1;
                    }
                }
        }
        POINT_COLOR=colortemp;
}
//m^n函数
u32 my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color:颜色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
{
        u8 t,temp;
        u8 enshow=0;
        num=(u16)num;
        for(t=0;t<len;t++)
        {
                temp=(num/my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ShowChar(x+8*t,y,' ',0);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8*t,y,temp+48,0);
        }
}
//显示2个数字
//x,y:起点坐标
//num:数值(0~99);
void LCD_Show2Num(u16 x,u16 y,u16 num,u8 len)
{
        u8 t,temp;
        for(t=0;t<len;t++)
        {
                temp=(num/mypow(10,len-t-1))%10;
                 LCD_ShowChar(x+8*t,y,temp+'0',0);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p:字符串起始地址
//用16字体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const u8 *p)
{
    while(*p!='\0')
    {
        if(x>LCD_W-16){x=0;y+=16;}
        if(y>LCD_H-16){y=x=0;LCD_Clear(RED);}
        LCD_ShowChar(x,y,*p,0);
        x+=8;
        p++;
    }
}
DREAMER开发板实测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