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问题

楼主(2016-03-23):
芯片用的MSP430G2553        晶振:KDS 12P 32.768K
烧录的时候运行很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频偏很严重,频偏后的频率没有测,根据运行指示灯看大概只有几K,大家又遇到过这种问题吗?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测的是MCLK 、SMCLK、ACLK哪一个呢

网友B:
怎么配置的时钟?
换一个厂家的晶振试试

网友C:
不至于这么严重,你可以通过IO输出ACLK,监测是否频率正常。若这个不正常,那可能是晶振及匹配电容问题问题,否则就是程序BUG。

网友D:
io的输出引脚测量过了吗

网友D:
晶振么有这么不稳定的。

网友E:
那就只能是更换一个32.768的晶振再测试的。

网友F(2016-05-20):
3.        焊锡耐热性
标准型的振动子使用178℃熔点的焊锡。振动子内部的温度超过150℃,会引起制品特性的恶化或不发振。
要在超过上面温度的条件进行组装时,是否改用耐热制品或SMD振动子。
使用流动焊锡焊接时,请贵公司充分确认或与我公司联络。
焊接条件,引线部,280℃以下5秒以内或260℃以下10秒以内。
且,请不要在引线根部直接焊接。是造成特性恶化的原因。

网友G:
这个买质量好一点的晶振的,然后加上电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怎么配置的时钟?
换一个厂家的晶振试试

怎么配置的时钟?
换一个厂家的晶振试试-------不需要您购买,我可以免费给您几个试试!并且包解决使用过程中的技术支持。

请参阅我司的技术支持文件:MSP430外围晶振选型和参考设计方案。

http://www.tang-sh.com/products_detail/&productId=5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