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单片机检测交流电掉电程序应用

楼主(2016-03-23):
BG软灯带是,等灯饰配件中常见的负载。一般作为背景灯装饰,以及护栏管。程序实现功能,利用墙壁开关,控制RGB灯带,分成4档,第一档:RGB之间实现渐变效果。第二档:R亮,第三档,B亮,第四档:G亮。当然还有其他很多花样。本程序难点,构造简单实用的RGB渐变函数,第二,如何在渐变中检测交流电掉电。实验器材:PIC12F509一片,RGB灯带一条,RGB控制线路板一块。
程序如下:

#include<pic.h>

__CONFIG(0X01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IME_MAX 1000

  6. uint key2_time_cnt;//按键去抖计数器

  7. uchar num;

  8. uchar key_flag;

  9. uint PWM;

  10. uint  a,c;

  11. uchar i,p,num,f,k;

  12. uint r,g,b;

void delay(uint x)

{

uint c,d;

for(c=x;c>0;c--)

   for(d=110;d>0;d--);

  18. }

void timer1(uint t)

{

uint n;

for(n=0;n<t;n++)

{

if(GP5==0)//

{

       key2_time_cnt++;

       if(key2_time_cnt==TIME_MAX)

       {

         key_flag=1;

       }

}

else

{

       key2_time_cnt=0;

       if(key_flag==1)

       {

       key_flag=0;

       num=1;

       }

  41. }

  42. }

  43. }

void timer2(uint t)

{

uint n;

for(n=0;n<t;n++)

{

if(GP5==0)//

{

       key2_time_cnt++;

       if(key2_time_cnt==TIME_MAX)

       {

         key_flag=1;

       }

}

else

{

       key2_time_cnt=0;

       if(key_flag==1)

       {

       key_flag=0;

       num=3;

       }

  66. }

  67. }

  68. }

void led1_on()

{

  GP0=1;

  if(g!=0&&b==5)

       {

              g--;

              r++;

       }

   if(r!=0&&g==5)

         {

              r--;

              b++;

         }

  if(b!=0&&r==5)

       {

       b--;

       g++;

       }

   if(g+r+b!=50)

       {

       g=40;

       r=5;

       b=5;

       }

   for(a=0;a<30;a++)

{

        if(g!=0) //绿色渐变

        {

               GP1=0;

               timer1(g);

               GP1=1;

        }

         if(r!=0) //红色渐变

         {

                GP2=0;

                timer1(r);

                GP2=1;

         }

        if(b!=0) //蓝色渐变

        {

              GP4=0;

              timer1(b);

              GP4=1;

        }

  115.   }

  116. }

void key_scan()

{

if(GP5==0)//按键按下

{

       key2_time_cnt++;

       if(key2_time_cnt==TIME_MAX)

       {

         key_flag=1;

       }

}

else

{

       key2_time_cnt=0;

       if(key_flag==1)

       {

       key_flag=0;

       num++;

       if(num>3)num=0;

       }

  137. }

}

void main()

{

TRIS=0b00110000;

GP0=1;

GP1=0;

GP2=0;

g=40;

r=5;

b=5;

while(1)

{

key_scan();

if(num==0)

{

  led1_on();

}

else if(num==1)

{

GP0=1;//绿色亮

GP1=0;
GP4=0;

}

else if(num==2)

{

GP0=0;

GP1=1;//红色亮
GP4=0;

}

else if(num==3)

{

GP0=0;

GP1=0;
GP4=1;//蓝色亮

}

  173. }

}

RGB函数构造比较巧妙,不知道原创者是谁?不想多费唇舌。交流掉电检测才是要说的重点,
if()
{}
else
{}
格式,开始时,如果GP5口上有低电平出现,对变量key2_time_cnt进行自加,当数值大于1000,(大概是12MS)左右,认为是交流电掉电了,让断电标志key_flag置1 ,当GP5口变为高电平的时候,把key2_time_cnt清零,同时判断断电标志是否有效,如果有效,让分档变量num加1,如果有4种功能那么从0加到3就要归零。此交流检测函数简单实用,可以放在主程序循环中,检测掉电不会漏档。如何在渐变中响应交流检测,就是利用检测函数作为延时的循环主体。这样既可以延时,又可以检测IO口的变化。

网友A:
重要的是方式,比如用二极管。反正有点复杂。

网友B:
楼主没有提供个电路图吗,这个是纯软件实现的,还是软硬结合的。

网友C:
单片机还能够检测交流电,检测的是正弦波吗

网友D:
是用单片机控制交流的开闭吧,中间是不是要用到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