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大功率电源方案

楼主(2016-03-23):
现要做一个降压电源,输入直流电压48V,输出直流电压28V,输出电流3A。开始用了开关稳压芯片LM5576,但不只是芯片输出功率不行还是散热不行,很容易烧毁,现想重新考虑方案,用什么方案好呢

网友A:
LM3842,或者在TI官网上筛选一下

网友B:
给你用TI的WEBENCH试了试,方案还是不少的。你可以自己输入参数试试!

网友B:
选择LM5085/LM5088都是符合要求的

网友C(2019-07-13):
引用 网友B:
选择LM5085/LM5088都是符合要求的

你这个是什么网页呀,感觉好高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什么网页呀,感觉好高级

TI webench软件

网友D:
全桥电路可以用UCC3895,UC3879

网友E:
需要先确定拓扑再选芯片

网友F:
SM220X系列是外驱MOS的线性恒流驱动芯片

网友G:
好像CW200可以。

网友H:
用过 TI TPS54560芯片

网友I:
大功率的话一般是功率管外置

网友J:
用384X系列和494/7500

网友K:
UC3875大功率管集成电路

网友L:
TI的,官网上搜,TPS40200这个

网友M:
LM317M 1.2 V to 37 V adjustable voltage regulators. 70V电压0.5A电流也是35W 1A的话是70W

网友D:
通信电源厂家的产品基本都已经数字化了,控制用DSP来实现

网友J:
的L6562(或L6561)和L6599的组合

网友E:
大功率开关电源就是用通过电路控制开关管进行高速的导通与截止.将直流电转化为高频率的交流电提供给变压器进行变压,从而产生所需要的一组或多组电压

网友I:
小功率的话主要是功率管集成的升降压buck-boost芯片

网友F:
LM317这样的不行

网友H:
低功耗开关型DC-DC电源转换器选用ADP3000芯片

网友G:
有很多现成的开关电源都能达到

网友L:
LM259-ADJ LM2576-ADJ

网友K:
开关电源中的IC芯片2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