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PWM的单片机产生

楼主(2016-03-23):
在上次说的直流电机调速的项目中,用了S52单片机的T2定时器产生PWM波信号,用于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虽然电机的平均速度与占空比不是严格的线性关系,但是在调节占空比可以明显的看出电机转速发生了改变,也算是满足了课题的要求。下面复习一下PWM的知识吧。

        PWM—脉冲宽度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是一种周期一定而高低电平可调的方波信号。当输出脉冲的频率一定时,输出脉冲的占空比越大,相对应的输出有效电压越大。PWM可以应用在许多方面,如电机调速、温度控制、压力控制等。

图1 PWM波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T1为脉冲宽度(就是导通时间),周期为T,则输出电压的平均值为U=VCC*T1/T=a*VCC,a是占空比,变化范围为0≤a≤1。VCC为电源电压。

        所以当电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输出电压的平均值U取决于占空比a的大小,改变a的大小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的平均值,这就是PWM的工作原理。采用T2定时器产生PWM脉冲极其精确,误差只在几个us。

楼主:
上PWM程序
  1. // 文件名: T2PWM.c
  2. // 功能:  用T2定时器产生PWM波,频率实调1khz

  3. // 说明:  单片机AT89S52,晶振12MHZ;
  4. // 日期:   2011年4月6日

  5. #include "reg52.h"

  6.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7.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8. sbit PWM = P1^1;

  9. uchar pluse;  //占空比寄存器

  10.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11. {

  12.         static uchar time;

  13.         TF2=0;

  14.         if(++time==pluse) PWM=0; //达到脉宽设定值时,输出PWM低电平

  15.         else if(time==40) //PWM的频率为1khz左右

  16. {

  17.          time=0;

  18.          PWM=1;

  19. }

  20. }

  21. void InitTimer2(void) //初始化函数

  22. {

  23.         RCAP2H = 0xff ;//定时25us初值

  24.         RCAP2L = 0x0e7;//

  25.          ET2=1;

  26.          EA=1;

  27.          TR2=1;

  28. }

  29. void main(void)

  30. {

  31.         InitTimer2();

  32.         while(1)

  33. {

  34.         pluse=20;

  35. }

  36. }

我把PWM波的周期定为1ms,占空比分40级可调(即每级差2.5%),这样定时器T2每25us产生一个定时中断,每40次中断后进入下一个PWM波的周期。在程序中,pluse=20,即占空比为50%,输出的平均电压为12*50%=6V。
        PWM产生的过程是这样的,开始时PWM为1,当计时到达pluse时(即到达了设定的脉宽宽度时间)PWM=0,随后到达PWM周期时间后PWM=1,此时下一个PWM周期重新开始。为了便于理解,波形在定时中断的产生时序示意图如下所示。

图2 PWM产生时序图

这是用示波器截下的PWM波形图,波形还不错。

网友A:
PMW总是要使用到定时器才可以完成,定时器对PWM发生器产生一个周期信号

网友B:
这种使用定时器实现的IO模拟PWM是非常简单的,而用硬件的,就要操作好多寄存器,还需要计算。

网友C:
硬件的PWM和用IO模拟的PWM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