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指针赋值问题

楼主(2016-03-23):
u32 *PBO0 ;
PBO0 = (0x42000000 + ((0x40010C0C - 0x40000000)<<5)) ;

为何这样赋值会出错(KeilC MDK)?

网友A:
会不会是括号或者分号不是在英文下

网友B:
需要强制转换成指针类型吧?

网友C:
右边只是个数值运算而已,认为是U32,要强制转换成(U32*)就可以了。

网友D:
        U32 *PBO0 ;
        PBO0 = (U32 *)(0x42000000 + ((0x40010C0C - 0x40000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