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24A采样结果溢出

楼主(2016-03-23):
msp430afe253  带有SD24A模拟采样模块
想知道当上一次的采样数据没有读取时,新的一次采样结果又来到
此时,新的结果会覆盖原来的结果还是SD24A丢弃新的采样结果?

网友A:
放在数组中的吗?还是放在一个变量中呢?

网友B:
如果放在一个全局变量中的话,中断外没有取走,那么下次进入中断赋值的时候肯定就覆盖了呢

网友C:
这个就直接的覆盖了的

网友D:
单步运行一下就知道了,是覆盖的

网友E:
这个采集到的数据要及时的读取出来的

网友F:
这个就采集一次数据的就读出一次数据的,尽量不要丢失采集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