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16 导入向导

楼主(2016-03-23):
各位网上好!
    AD16  导入向导为空白(新装软件,其它功能可以用),无法打开PADS PCB\PROTEL PCB等文件,谢谢知道的网友指点,诚挚的感谢!

网友A:
导入向导现在已经是一个单独的模块了。需要另外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向导现在已经是一个单独的模块了。需要另外安装的

谢谢楼主的指点,插件吗?能否提供或是怎样安装?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的指点,插件吗?能否提供或是怎样安装?再次感谢!

升级提示,或者在你安装软件的时候选项没有打钩。你可以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B:
在开始安装的时候有个提示的,应该是没有打勾的原因。

楼主:
5楼主:
    下午好!
我已重新安装(全选),现象一样,您安装后没有这样得故障现象?谢谢知道得回复,诚挚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