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基本概念梳理

楼主(2016-03-23):
1)关于Q值有几种定义,能否给出一个Q值的准确定义?  2)网上有一种Q值的定义是谐振频率下,虚部除以实部,请问这个谐振频率怎么定义?  3)Q值和阻尼比是什么关系?  4)电感、滤波器、LC匹配网络有个Q值,Q值跟带宽是什么关系? ……

网友A:
品质因素,Q值越高,带宽越窄。-------积极参与,砖太多,大家一人搬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质因素,Q值越高,带宽越窄。-------积极参与,砖太多,大家一人搬一块

最好是能给出公式推导,对于滤波器的Q值定义:Q=w0/B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之前x大有探讨过各种概念。如果只要数学公式看H大师的帖子即可。如果要对此全面了解只有jz可以。 ...

K大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C:
to LZ:

其实

    Q者,虚实之比也。

具体等会儿开个帖子说明一下....

楼主:
H大给力

网友D:
摘自 江缉光:《电路原理》上册 (侵删) 及 Wiki
2)

3) Q值和阻尼比的关系 (仅对RLC串联谐振电路)

“Resonators with high quality factors have low damping so that they ring longer.”
个人理解:Q值越高,电路选频作用越大,“带宽”越小,响应越慢,阻尼越大。具体公式及推导请参考相关资料。

网友E:
H在高校任教吗?

网友F:
去年10月给的8种Q定义,至今未结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118099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