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不同地之间串电阻的作用?有人见过吗

楼主(2016-03-23):
VSS是28V电源地,AGND是5V地

网友A:
当跳线用的吧,隔离的话应该用磁珠

地线的分割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跳线用的吧,隔离的话应该用磁珠

地线的分割处理

网上有些资料说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隔离,用磁珠串联,这个做法好像不对

网友C:
这是特殊隔离手段,原理类同磁珠,尤适用功率电路隔离需求。

网友D:
限流,如果两个地之间有电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流,如果两个地之间有电位差。

如果存在电位差,电流会经过电阻。但是怎么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特殊隔离手段,原理类同磁珠,尤适用功率电路隔离需求。

那为什么不用磁珠呢?

网友E:
怎么提升用户组啊!

网友D:
免得烧东西啊。

网友F:
我习惯串0欧电阻

网友G:
同楼上,一般这儿用于分割不同地线。磁珠或电阻适合不同的情况。

网友H:
估计是隔离保护。   限制整体功率。要么就是这么画了。。。 到时候装个磁珠

网友:
在EMC设计中,不同的地之间会进行相应处理,一般使用磁珠进行连接,防止不同的地之间的串扰,使用磁珠吸收相应数字地的串扰,同理可使用0欧姆电阻进行串接,使用5.1欧姆电阻也可等同。

网友I:
应该是不同功能电路的隔离

网友J:
地线的连接,上个世纪就出现过了,主要用与小信号的地平面的连接以及防地回流串扰.

网友K:
一般是串0欧姆电阻吧,为了让布线人员拉地线不要随便乱接,区分不同地,单点接地用

网友L:
这只是原理图,有BOM吗?实际应用应该是0欧电阻或者磁珠

网友M:
用电阻是考虑成本和效果比较折衷的方法

网友N:
如果真是5.1欧姆电阻,那基本就是无理的。

网友O:
隔离地用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比较好,我用磁珠的比较多,保证两个地没有电位差;

网友P(2016-04-26):
最好不要这样做。真要这样做连接电阻改为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