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L2303下载程序

楼主(2016-03-23):
STM32可以用PL2303下载程序吗?如果可以用,那么PC上的软件用那个呢?怎么连接       急求    知道的朋友告诉下      因为手里只有PL2303,不想买其他烧录器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
实际上这个问题和2303无关,应该说STM32可不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B:
2303只是一个转换接口,通过USB建立一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