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复位问题

楼主(2016-03-23):
用430写的程序,看门狗也关闭了,不知道咋回事过一段时间还是复位,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堆栈溢出了,程序跑飞了

网友B:
堆栈溢出了 吧

网友C:
这个问题是不是硬件上面出了问题的?

网友D:
楼上说的是,检查下硬件的复位电路的,还有电源是否稳定的等等

网友E:
430的通病,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F:
那就是堆栈溢出了的

网友G:
我也觉得可能是堆栈溢出了

网友H:
查看一下电路的供电问题

网友H:
有没有短路 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