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6-03-23):
有一个输出5V/20A/200W开关电源烧了整流桥和开关管维修后发现带不起负载,查了所有的板子上的所有元器件都没有问题,但就是带负载时电路有啸叫声,电压下降到0~1v之间,连1A的输出电流都没有,但是空载电压正常,看论坛中有朋友有新的看法没?

网友A:
是不是电感磁饱和了

网友B:
开关管放大系数小了或电源的主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C:
买新的电源吧。不用研究。

网友D:
从控制检测信号的波形上分析问题, 有些器件问题, 不容易查到失效

网友E:
这个一是看下负载出现没故障,另一个就是看下你的设计的电源本身能否带的动该负载的。

网友F:
对啊,负载怎么样,出现故障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