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单片机TIM_CNTR计数器有什么用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6-03-23):
void TIM4_Init(void)//256us中断一次
{

TIM4_EGR = 0x01; // 允许产生更新事件
TIM4_PSCR = 0x07;//计数器时钟=主时钟/128=16MHZ/128 //相当64us
TIM4_ARR = 31;// 设定重装载时的寄存器值,255是最大值
TIM4_CNTR = 31; // 设定计数器的初值 // 定时周期=(ARR+1)*64=16.320mS,本次为2ms
TIM4_CR1 = 0x01; // b0 = 1,允许计数器工作// b1 = 0,允许更新// 设置控制器,启动定时器
TIM4_IER = 0x01;// 允许更新中断
_asm("rim"); // 允许CPU全局中断
}

在STM8中CNTR有什么用?  测试中不管设置什么值延时时间都没有变化。

楼主:
如果我要设置成5us中断一次   TIM4_APP要如何设置

网友A:
我的程序里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改变了初值CNTR,功能正常,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程序里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改变了初值CNTR,功能正常,你试试。

我的也是啊!中断设置成2ms这个CNTR不管怎么设置好像都不会有影响

楼主:
还有ST的参考手册上说TIM4是个向上增长计数器,我怎么感觉是个向下的?

网友B:
1、“写计数器的操作没有缓存,并且可以在任何时候写TIM1_CNTRH和TIM1_CNTRL寄存器”
2、“在向上计数模式中,计数器从0计数到用户定义的比较值(TIMx_ARR寄存器的值),然后重新从0开始计数并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
以上,摘自STM8S手册。在你这里,你把TIM4_CNTR设置为31,等于TIM4_ARR,意思是说,TIM4从31开始计数然后在TIM4_CNTR等于31时触发中断。。。。。这好像没有意义啊,计时时间应该是计时器时钟周期的整数倍,用这种方法是无法64us得到5us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写计数器的操作没有缓存,并且可以在任何时候写TIM1_CNTRH和TIM1_CNTRL寄存器”
2、“在向上计数模式 ...

STM8在2MHZ下运行  ,TIME4设置128分频,算下来确实是64us,确实没法得到5us

网友A:
那就直接不分频,16Mhz大概是59.6ns的周期,设置定时器计数84个周期产生中断就是5.0064us多一点,这个精度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C:
ARR = FREQ_TIMCLK / 200000;  /* 频率200k 就是5u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不分频,16Mhz大概是59.6ns的周期,设置定时器计数84个周期产生中断就是5.0064us多一点,这个精度 ...

不分频是在大概62ns的周期吧?定时器设置也就80个周期就产生中断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算的不太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分频是在大概62ns的周期吧?定时器设置也就80个周期就产生中断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算的不太一样?{:sh ...

你是对的,我误按2的24次方算了

网友D:
计时时间应该是计时器时钟周期的整数倍

网友E:
先写高位,再写低位CNT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不分频,16Mhz大概是59.6ns的周期,设置定时器计数84个周期产生中断就是5.0064us多一点,这个精度 ...

不分频好像是大概是62ns的样子吧,定时器只需设置80个周期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时时间应该是计时器时钟周期的整数倍

我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写高位,再写低位CNTR

CNTR是八位的啊,先写低四位?后写高四位?太笨没听懂就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R = FREQ_TIMCLK / 200000;  /* 频率200k 就是5us */

已解决

网友F:
在增计数模式中,计数器从0计数到TIMx_ARR寄存器的值,然后重新从0开始计数并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

网友G(2018-09-12):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不分频,16Mhz大概是59.6ns的周期,设置定时器计数84个周期产生中断就是5.0064us多一点,这个精度 ...

你好,16MHz可以产生59.6ns周期,我怎么用Tim4定时GPIO只能产生4.4us脉冲呢?
可否发一下你的Timer代码?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不分频,16Mhz大概是59.6ns的周期,设置定时器计数84个周期产生中断就是5.0064us多一点,这个精度 ...

你好,怎样配置定时器使GPIO输出50ns脉冲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分频好像是大概是62ns的样子吧,定时器只需设置80个周期就够了

你好,16MHz不分频62ns周期,我怎么用Tim4定时GPIO只能产生4.4us脉冲呢?
请问你是怎样配置Timer?可否发一下配置代码?谢谢!